三菱变频器很特殊的问题

楼主(2007-08-28):
今有一台三菱E540 3.7KW变频器。开始是输出缺相。修好。试机正常,回厂后,上机,运行,直接报ELF输出缺相,回来打开看了一下。再上电,直接报OC2。短掉一个互感器。不报OC2。运行后不定时报ELF。把输出缺相屏蔽。可是又不定时有电流检到。0.68A到3.57A不等。没有电机。关键是每次上电后只在第一次运行时才会这样。再次及多次运行电流为0。
更奇怪的是。变频器第一次上电,交流300V时变频器起动显示。把电断掉,再上电时。交流一定要到400V时,还要等一会才显示,有时还一直不显示。
过长时间后上电,又回到300V显示。第一次运行有电流检到。再次及多次运行电流为0。
还有三菱机是不是互感器电压+18V,-10V呢?这台是这样的。确定变压器直接输出+18-10。
不知是否说清了。反正我是晕了。。。哈哈。。。

楼主:
有高手了解的话,请指点指点,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A:
你把三个下互感器都短掉看看!

网友B:
还有三菱机是不是互感器电压+18V,-10V呢?这台是这样的。确定变压器直接输出+18-10

===========================================================
不是,而是正负15伏的

网友B:
这样看来可能是检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12-28):
不是哦,是+18-10的电压,有朋友也说是的

网友C:
把中间接口板重焊一下.借口松动.

网友D:
检测电源

网友E:
接口板重焊一下

网友F(2014-10-17):
呵呵,板子有氧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