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8-28):
请问一下英威腾变频器如何实现一拖二

网友A:
变频器通过检测反馈回来的压力信号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当他们的差值大于一定的值时,变频器进入切换状态倒计时,如在倒计时时间内差值还是没有减下来,变频器就通过输出继电器给出一个切换信号完成切换。
CHV160可以完成1托7的切换,其它通用变频器可以完成一拖二的切换。
在不加其它附件的情况下,建议不要直接用于切换75KW以上的电机。

网友B:
如果大于75KW请问要加什么附件呀

网友C:
加软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