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下载时提示无效的宏

楼主(2007-08-28):
一台proface2501的屏下载时提示无效的宏,本人新手,请指教! 从机上刚上载的程序下载时也同样提示。

楼主:
一台设备的触摸屏程序需要修改,厂家发过来了修改后的程序。起先我把原来的程序上载保存,正常。然后将新的程序下载,其中有几个画面出现提示无效的宏;怀疑新程序有问题,下载备份的旧程序,出现同样的问题。屏是proface的2501s。本人是新手,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楼主:
不知道是太简单大家不屑于回答呢还是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请踊跃发言!

网友A:
有可能程序不是在中文操作系统平台开发的,可以试一下在上传的时候将语言(操作系统)更换成程序开发时的语言!

网友B:
由于程序的升级,检错功能加强。旧版本软件不会检测到这些错误可以下载,而新版本需要更改这些错误才能编译通过。原因可能是D-脚本(全局、画面)中存在错误地址,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北方立铭!
经检查,D-脚本出错:
公式[w:2003]=[w:2003]+1
提示:
非法地址: w:2003
非法表达式
请教北方立铭,怎么回事?本人还未入门,请多多指教!

楼主:
原来应该是w:LS2003,是吗?

网友B:
LS是触摸屏内部存储地址,选择PLC协议后,这个区域会用LS标识。如果选择了Proface自己的通讯协议Digital Memory Link 协议,则没有标识了。可能在开发程序时,变换了协议造成这种情况。而且这个东东很容易和OMRON的输入输出混淆。

网友C(2007-12-10):
有时跟EXCEL有关,就是EXCEL不含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