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差压式压力变送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8-28):
请各位解释一下,我从未听说过.

网友A:
测差压;压力;流量;液位

网友B:
差压式压力变送器有正负压室,通过测量差压可以测流量,液位.

网友C:
主要是小量程气体介质,以大气为参考端。

网友D:
看名字,通俗的说就是测量2个压力的差值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通过检测差压值;取得压力;流量;液位数据。

网友F:
看名字,通俗的说就是测量2个压力的差值,可用于压力,流量,液位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