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S7-200与300

楼主(2007-08-28):
我的一个小控制系统I/O点数在60左右,原来采用S7-200,后来用户要求采用300,所以改成300,但是I/O地址和点数都没有变,问是否可以移置原来S7200程序用?当然得用300的软件,还得硬件组态。谢谢!

网友A:
我认为不能完全移置200程序用,因为200和300在某些语句上是不同的.

网友B:
两种不同的编程软件,参照原来的200程序需要重新作一下,还有硬件组态

网友C: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志门,小弟以前一直在做S7-200系统,300的最近才开始用

网友B:
有200的基础,学习300也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