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热继电器

楼主(2007-08-28):
0.4-0.63热继电器,整定电流0.4A(电机额定电流),故障时热继电器动作,但烧坏热电器主回路一、三相,检查负载回路没短路现象,换上一个,仍然烧一、三相,大家帮分析一下,导致故障的原因可能是哪些?

网友A:
负载是什么负载?电机还是加热管?

网友A:
如是电机,检查电机相间有无短路

楼主:
电机,无短路

楼主:
没说清楚还是太简单了?

网友B:
你检测电流么?

网友B:
既然是电机,最好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C:
测一下一三项运行时的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测一下三相电流。

网友E:
没有说清楚,怎么烧?运行多长时间,电机声音现象等

楼主:
一运行就烧热继。 电机经检测相间无短路现象,并且温度正常,但怀疑故障系电机引起,更换电机后,恢复正常。但有一点没想通,90W的三相小电机,热继电器已动作,但是却将热继电器主回路烧坏。以前维修中从未遇见过烧坏热继电器主回路。

楼主:
像这种0.4-0.63A的热继电器,其主回路一般允许通过多大的电流?

网友F:
启动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