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GT系列气动执行器

楼主(2007-08-28):
齿条和齿轮工作系统可以保证恒定的扭矩,受力均匀,并且减少了装置的整体尺寸。所有的G.T执行器可以很容易的由双作用型转换为弹簧复位型,只需要在双作用执行器中安装入适量的执行器弹簧,这样免去安装体积较大的执行器端盖,既减轻了重量又节约了时间。特殊的设计和预载荷弹簧座能够完全保证端盖螺丝不会松动,消除了弹簧复位执行器安装不好而导致的危险。
● 气源:过滤、干燥、加油润滑的洁净空气,最大压力10bar(142Psi)。
● 上油:出厂时已经加过润滑油,可以保证最少500,000次冲程。
● 内表面的特殊处理保证最小摩擦和长久寿命
● 用低摩擦材料做成的滑动装置,避免了金属与金属之间的直接接触,便于更换和维修。
● 底面固定孔便于执行器与阀连接并使其对中,符合ISO 5211/DIN 3377的标准
● 底部轴装配孔(符合ISO 5211/DIN 3377的标准)为双四方形,便于与阀杆连接并可旋转45°安装”
● 供气孔符合NAMUR安装标准,也可通过NAMUR转接板安装。
● 顶部安装孔和轴的顶部的孔符合NAMUR安装标准。
● 按要求可安装位置指示器。
● 标准工作温度范围:-20℃ (4 f)~+90℃ (194 f) 特定温度(按要求)范围:-40℃(-40 f)~+160℃ (320 f)
● 外部保护:抗腐蚀性能,符合ASTM B 117-13 规定的标准,在盐雾状态下最少可以持续500个小时。
● 每一个执行器上都标注一个序列号,易于辩识和跟踪服务。
● 所有的执行器在出厂前都通过运行和密封性能测试。
双作用执行器
选型/举例:对于双作用执行器,查找上面的双作用执行器表,根据需要的扭矩值、再增加10%的安全值,然后根据气源工作压力、查找扭矩表,则得准确的GTX型号。例如: 控制一个需要200Nm扭矩的阀,考虑安全因素增加10%达到220Nm,我们可选择GTX127×90°型器,(可在500KPa时提供275Nm扭矩)或选择GTx90°型(在600KPa时提供252Nm扭矩).
弹簧复位执行器
选用弹簧复位执行器请按以下步骤:
1、增加大约所需扭矩的20%,得到一个安全值。
2、查找弹簧复位扭矩表,在标有弹簧扭矩的竖直栏内得到最小扭矩值。
3、沿着同一行向右移,根据气源压力,直到发现一个刚好比所需扭矩大一些的扭矩值。
4、弹簧复位扭矩表表明GTX型号和克服弹簧所需的扭矩。
例如: 驱动一个需80Nm扭矩的阀,为了安全,增加扭矩的20%得到96Nm,在标有弹簧扭矩的栏内GTX127×90°K3这一行找到97.05Nm的值,沿着该行向右移动,在标有500kPa的栏内找到138.8Nm的扭矩值,所以我们所需的执行器型号GTX127×90°K3,所需气源工作压力为500KPa.http://www.dhvalve.com/product_show.asp?id=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