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 2

楼主(2007-08-28):
标准型直燃机供热量是制冷量的80%,即 .如果热负荷大(如制冷时供卫生热水,或供暖时供卫生热水或供暖负荷大于制冷负荷),则可选择高压发生器加大型以提高供热能力,或选择大冷量机组来实现(这样初投资较大)。每加大一号高压发生器,供热能力增加20%,即Q增加=0.8×0.2 .如夏季制冷并供应卫生热水(按夏季制冷量选型)则有: ,或 , ,N为高压发生器的加大号数。如系统需夏季制冷、冬季供暖并供应卫生热水(满足夏季制冷量要求选定机型后校核冬季供热量)则:

  ①满足夏冬两季使用要求;

  ②如冬季热负荷大,采取加大高压发生器满足;

  ③如冬季热负荷大,采取加大机组型号来满足使用要求( ,指机组加大型号后的制冷量)。若须加大机组型号满足使用要求,则夏季靠调节燃烧器以保证经济运行。在过渡季节系统则靠调节燃烧器火头以保证经济运行。另外,制冷量和供热量的比例也可利用一些阀门来调节实现。

  (六) 热泵机组

  ★ 机组负荷选择风冷热泵机组的容量通常是根据建筑物的夏季冷负荷来选择,同时对冬季热负荷进行校核计算。如果机组供热量大于采暖负荷,则该机组满足冬季采暖要求;如果采暖负荷大于机组供热量,可按下面2种情况考虑:当机组供热量小于等于采暖负荷的50%~60%时,可增加辅助电加热装置;反之则应综合考虑初投资和运行费用来确定机组的容量,即适当加大机组的装机容量。

  ★ 辅助电加热装量的形式 风冷热泵机组空调系统的辅助电加热装置有以下几种形式可供选择:(1)在风机盘管系统中设置小型锅炉,以此来提高冬季机组的供水温度;(2)在有另外热源(热水或废热水)时,可采用扳式热交换器提高冬季供水温度;(3)采用直烧式(气源可为水煤气、天煤气、柴油等)加热器提高冬季供水温度;(4)采用电加热器提高冬季供水温度。

  ★ 蓄冷(热)负荷在选择风冷热泵机组时还应考虑建筑物的蓄冷(热)负荷。一般公共建筑,空调设备往往是间歇运行,即白天运行、夜间关闭,这样在第2天运行时,由于建筑物的蓄冷(热),房间温度需要运行一定的时间后能达到设定值,如果要求缩短这一时间,在选择机组时就要考虑蓄冷(热)负荷。它与预冷(热)时间有关,一般预冷(热)时间按2~3h.

  (七)组合式空调器类综述

  目前,在各类综合性功能高层建筑的中央空调系统中,往往对所需温度、湿度、新风量、冷(热)负荷的空气气流组织,采用分层或分区进行集中处理,其优点是便于建筑物内的物业管理和使用中的节能。

  组合式空调机组的特点是以功能段为组合单元,用户可根据空气调节和空气处理的需要,任选所需各段进行自由排列组合,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考虑到运行和检修方便、气流均匀等因素,应适当设置中间段。

  选型时必须注意到以下几点:

  1、向制造厂家提供组合式空调机组所需功能段的组合示意图。示意图上应注明所选机组型号、规格、段号、功能段长度、排列先后次序以及左右式方位等基本要求。

  2、组合式空调机组的操作面规定为:

  (1)送、回风机有传动皮带的一侧;

  (2)袋式过滤器能装卸过滤袋的一侧;

  (3)自动卷绕式过滤器设有控制箱的一侧;

  (4)冷(热)媒进、出口的一侧,有排水管一侧;

  (5)喷水室(段)喷水管接水管的一侧。

  当人面对机组操作时,气流向右吹为右式,反之则为左式,选型订货时需说明所需机组的左、右式。

  3、选用表冷器、加热器和消声器前,必须设置过滤器(段),以保护换热器和消声器表面清洁度,防止堵塞孔、缝,并应设置中间段。

  4、喷水段、表冷段等,除已有排水管接至空调机组之外,还应考虑排水的水封装置。

  5、选用喷水室(段)时,应说明几级几排。

  6、选用表冷器、加热器(段)时,应注明型式和排数,使用的冷(热)媒性质、温度和压力等。机组用蒸汽供热时,空气温升不小于20℃;以热水加热时,空气温升不小于15℃。

  7、选用干蒸汽加湿器需要说明加湿量、供汽压力和控制方法(手动、电动或气动)。

  8、选用风机段要说明风机的型号、规格、安装形式、出风口位置,风机段前应设置中间段,保证气流均匀。新风机组的空气焓降应不小于34kJ/kg.

  9、注明各风口接口的位置、方向和尺寸,送、回风阀的型式、规格,采用的控制方式(手动、电动或气动)。风机出口应有柔性短管,风机底座应有减振装置。

  10、需要留出的观察孔以及仪表安装孔位置和个数,风机供电的引线位置走向。

  11、机组的基础应高于室内地平面,基础四周应设有排水沟或地漏,以便排除冷凝水和放空设备底部存水。

  12、机组四周或机组与机组(多台时)布置时应留出足够的操作和检修空间。

  13、考虑到机组防腐性能,箱体材料最好选用镀锌钢板、玻璃钢或特殊铝合金。对于黑色金属制作的构件表面应作过防腐处理;对于玻璃钢箱体应采用氧指数不小于30的阻燃树脂制作。

  14、机组漏风率标准:

  (1)机组内静压保持700Pa时,机组漏风率不大于3%

  (2)净化空调系统的机组内静压保持1000Pa、洁净度低于1000级时,机组漏风率不大于2%;洁净度高于或等于1000级时,机组漏风率不大于1%.

  对机组性能考核要求:机组的风量、余压、供冷量和供热量的实测值应大于或等于其名义值的93%.机组的水阻力和输入功率的实测值不得大于其名义值的110%.

  基本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a机组风量实测值不低于额定值的95%,全压实测值不低于额定值的88%.

  b机组额定供冷量的空气焓降应不小于17kJ/kg;新风机组的空气焓降应不小于34kJ/kg.

  c机组供热量的空气温升至少应不小于 蒸汽加热时 温升20℃ 热水加热时 温升15℃

  机组在85%的额定电压下能正常启动和工作。

  机组的盘管及其管路在下列相应条件下应能长期正常运行,且无渗漏:

  a冷水盘管在980kPa压力下,或通热水使用时,在980kPa压力、60℃的热水条件下;

  b热水盘管在980kPa压力、130℃的热水条件下;

  c蒸汽盘管在70kPa压力、112℃的蒸汽条件下。

  机组箱内的隔热、隔声材料应具有无毒、无异味、自熄性和不吸水性能。不应使用裸露的含石棉或玻璃纤维的材料。隔热、隔声材料与面板之间应贴牢固、平整、无缝隙,保证在运行时箱体外表面无凝露。

  机组应有凝结水处理设置,在运行中箱体外不应有渗漏水,箱体内不应有积水,排水应通畅。

  箱体和检查门应具有良好的气密性,机组的漏风率应不大于5%.检查门锁紧性能要好,防止因内、外压差而自行开关。盘管的迎面风、风速超过2.5m/s时,应加设挡水板。喷水段进、出风侧应有挡水板。

  机组箱体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在运行中不应产生变形。机组采用黑色金属材料制成的构件,其表面均应做防腐处理。

  第三章 辅助设备选型综述

  一、清水泵类产品选型指南:

  1、选择清水泵主要看参数流量和扬程;

  2、离心泵适用于大流量、大扬程的场所;

  3、管道泵流量范围不大,适用于扬程低的场所;

  4、常规选择卧式泵,当安装有局限时选立式泵;

  5、当单级泵不能满足要求时选择双级泵;

  6、当温度t>65℃,选热水泵;当t≤65℃,选冷水泵。

  二、新风机设备选型步骤如下:

  1、据安装设置选择新风机的形式;

  2、设备风量、风压选用时以不小于设计值为原则;

  对于特殊行业,如医院(手术室、特护窝病房)、实验室、工业车间、按文书行业相关规范条例确定所需新风量。

  3、确定制冷量及制热量的设计工况;

  4、原则上一台新风机组只负责一层楼面所需的新风量;

  三、风机盘管设备选型步骤如下:

  1、明确所选用机组的型式、规格、风口位置等要求。

  在选用风机盘管制冷机组时,是把设计预热负荷与机组显热负荷相匹配。在大多数情况下,盘管有足够的潜热容量,可满足设计需要。如使用室外空气则相应修整其负荷及计算公式:水温升(℃)= 空气温升(℃ db)

  先要确定工作要求:

  制冷:室内预热制冷负荷( ),室内总热制冷负荷( ),进风温度(℃db/℃wb),进水温度(℃),风量( );

  制热:通常按制冷选用的机组,供暖能力是足够的,回执量是按照水流量相同时来选定的。即用进水温度来满足室内所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