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春日kvfc-415ER上电报P.OFF故障

楼主(2007-08-28):
开关电源爆,修好之后,上电即报P.OFF,量电压无异常。直流640Vdc也是如此。功率板的的继电器不能吸合,查其前端的主板上的光耦前端就没有电压,CPU根本无驱动信号给出。我现在应该查什么地方的?请大家指点!
如果像其它变频器那样,在电压检测正常后吸合继电器,那检测电路是那一部分啊?驱动板与主板的连线我查了一遍,觉得没有一根像电压检测的输出线。
困扰偶好几天了,郁闷死了。
大伙多帮忙啊!多谢多谢!
还有,开关电源的功率管的栅极驱动电阻多大啊?原来的爆掉了,看不清,我现在用的是36欧的,工作起来倒没有什么异常。想知道原来是多大。拜托啦!

网友A:
可能是运放电路有问题,CPU主板坏了

楼主:
把U10,U14,U15的LF353全部换掉之后OK。因没有LF353,就用LM358代替了,好像挺好。
真是~~~~~,他家的电压检测也忒怪了吧?怎么在开关变压器的后级呢?我看他接了个51K电阻,觉得阻值挺大的挺可疑,就试着换掉了后面的LF353,结果继电器就吸合了。这也太让偶郁闷了。

楼主:
还有,据用户说,电源没有爆的时候,到阴天下雨变频器就不能用了,天好了就又能用了。(变频器来的时候,开关电源爆掉了)。这两天也不下雨,也不知道俺修好了没有。各位兄弟姐妹给点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