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和组态王能直接通讯吗

楼主(2007-08-28):
我公司Sartorius生产称重仪表,现希望仪表所示数值在工控机上显示,仪表通信很多,RS485、232端口 profibus、modbus、TCP/IP、devicenet等等。希望能直接在画面上显示,可行吗?如不可行,需要增加什么设备呢?如何实现呢?不想用下位机了能行吗?再次刷新一遍,难道没有大虾做过么?麻烦大家告知一下。。。

不会,学习!

网友:
仪表可以,具体Sartorius你看看组太王的驱动,或者找他们技术支持哦

楼主:
有没有我们的驱动呢?呵呵,我们在德国也是小公司,应该够悬,如果没有,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有modbus就行

网友B:
你的仪表附带很多通讯协议,就是为了和其他联系。如附带modbus协议,可以肯定和所有的组态连接!放心用吧!

楼主:
谢谢您,那我加上个modbus的interface在我的仪表里,然后用什么样的电缆连接?接头是什么样的?怎么连接?呵呵,全都不会。。。

网友C:
看看帮助文件.里面有很多基本的问题说明的

网友B:
发一个你的p仪p表p的端p子p图,就p可p以p告p诉p你!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小FN在 2007-8-30 14:58: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您,那我加上个modbus的interface在我的仪表里,然后用什么样的电缆连接?接头是什么样的?怎么连接?…
--------------------------------------------------------------------------------------------
 发一个你的p仪p表p的端p子p图,就p可p以p告p诉p你!

楼主:
麻烦大侠们留下个邮箱地址,帮助文件?是组态王的帮助文件吗?我没有

楼主:
 真令人着急!

网友D:
叫组态王写驱动

楼主:
订货量小,他们会同意吗?还是只要购买产品就送驱动啊?

网友E:
应该可以实现(本人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既然你的仪表有232口,同时支持modbus协议,从理论上讲不会有什么问题,首先你从网上下载一个串口测试程序(网上很多),看看是否能连通你的仪表,主要是配置COM口,数据位,停止位,起始位以及校验位等,选择好通讯速率就可以了。显示区显示的都是二进制码或十六进制码,可根据modbus协议的数据格式判断是否正确。若正确,接下来就是用组态王做驱动连接(或调用通讯功能函数),组态显示界面即可完成。若组态王没有专门的调用函数,自己可以按modbus的协议内容,用脚本编写一段通讯程序也可完成。要点你必须了解你公司仪表的modbus协议内容(很多具体的协议指令定义不同)。

楼主:
回上:串口测试程序可以完成通讯(试过),有协议内容(鬼子邮给我了),我不会用脚本编,只想着直接用组态王的调用,呵呵,会的太少。。。

楼主:
笛清怎比箫和

网友F:
  我们是专业为工业级用户提供秤重控制产品及相关管理软件的公司,
做过仪表与组态的通讯.如珠海志美,托利多等.RS232和485通讯都没问题的.关键是你们要找组态王给你们的仪表写好通讯协议.
特别注意通讯速度.他们写的通讯速度你不要求就慢的死人的.
用你们仪表的人多了.你们公布仪表的通讯协议.他们会找你们的.

网友G(2010-10-28):
注册:04-04-07小肥牛你可以到航天益来体验一下,该公司曹胜利工作一年以上 航天益来没有给曹胜利交社险 现到海淀区社保局稽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