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画面左下角三个圆形的标志各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07-08-28):
在画面的左下角,有3个圆形的标志,字母分别是T/P/A,请问这三个标志都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A:
T:触控区域是否有效;
P:CPU使用率;
A:报警信息数量。

网友B(2008-12-05):
!? 咋会这样呢?  !

网友C:
出来打酱油,路过,顶一下!!

网友D:
没见过阿,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阿?

网友E:
一楼正解。、、、、、、、、、

网友F:
这是什么厂家的触摸屏,有这字母,我用的是没看到过

网友G:
T:触控区域是否有效;
P:CPU使用率;
A:报警信息数量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网友H:
谢谢了,本人刚刚开始接触这款东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T:触控区域是否有效;
P:CPU使用率;
A:报警信息数量

报警信息数量怎么显示 啊?

网友J:
谢谢,学习了!本人刚刚开始接触威纶屏

网友K:
谢谢了,我也正想知道。

网友H:
T:触控区域是否有效;
P:CPU使用率;
A:报警信息数量

就是报警数量不知道??

网友L:
T:英文全称为TOUCH ,表示触摸有效区

P:CPU使用率;
A:报警信息数量
做报警时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