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系统报警err。22

楼主(2007-08-28):
松下伺服a系统报警err。22  ,只有一套,怎样才能定位水的故障呢,驱动器还是电机还是编码器的线,大家给个办法

楼主:
编码器的连线按照说明书测量是好的,11线的

楼主:
驱动器型号是MDDA083A1A
伺服电机型号是MDMA082A1C
也可以联系我:QQ:无酒52就散3就儿

网友A:
11线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的连接断裂。当控制电源接通时,编码器转速高于规定值 。

楼主:
上电就报警,根本没有转起来,连线应该是好的,我用万用表测量了是好的

网友B:
“连线应该是好的,我用万用表测量了是好的”
这个,您是怎么量的?个人认为,不太可能拆开驱动器与电机列量整个连接吧。

网友C:
报警22肯定是编码器接线问题,仔细查

网友A:
不应把编码器和电机的接线捆扎在一起。把屏蔽连接到机身。
确保编码器的电源是5VDC。

楼主:
实现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告诉下,是怎么解决的啊!!!!!!!!!!!????????
交流下。这个重要啊

楼主:
是编码器的线有接触不好的,用除锈剂泡了几分钟就行了

网友D(2009-03-14):
谢谢你们!编码器的线有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