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8-28):
我公司有一台艾默生EV2000-37KW变频器,供电后显示屏无显示,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去查找问题

网友A:
看变频器有启动的声音吗?风扇是否转,如果其他正常可以查查是否屏没接好或损坏了,

楼主:
没有起动,声风扇也不转,充电指示灯亮.

网友B:
前几天厂里一台三菱变频器坏了无显示,里面象小继电器咯咯响,老板拿到修理店去,说修不好,要换板,要五六百RMB,老板又买了一台,
我把坏的拆开接上电源仔细观察,原来响声发自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因此就认定故障大概是电源的起动或保护电路,关了电量各输出没有短路,再测电源芯片周围元件,发现一18K贴片电阻换表笔测有一向接近无穷大,找了两个10K16分之1W的电阻串联后并上去,通电,OK了,后在一单放机上找了个18K的换之

网友C:
是不是显示屏没有插好,如果不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