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HZ的电机用在60HZ电源上

楼主(2007-08-28):
1)50HZ的电机用在60HZ电源上,会产生什么情况
2)60HZ的电机用在50HZ电源上,会产生什么情况
请各位同行给予具体的分析,谢谢!

网友A:
1)50HZ电机用在60HZ上,电压要提高20%,否则要出力不足..
2)60HZ电极用在50HZ上,电压相应要降低20%,否则要磁路饱和,空载电流异常增大..

楼主:
在网上查找的信息:
60HZ电器产品用到50HZ电源上时,铁心磁通和磁通密度均增加至60HZ时的60/50=1.2倍,铁心磁通将饱和,会造成电磁铁、接触器等线圈过热或电动机过电流发热烧毁。为了使线圈或是电动机不过电流,就要维持磁通不变,可变的只有电源电压了。在50HZ中维持磁通不变的电压U2=(f2/f1)U1=(50/60)*380=317V(假设60HZ时电压U1为380V)。也就是说,只有把电源电压降为317V,才能使原380V、60HZ的线圈或电机在50HZ电源上使用不发热。降低电压后,设备功率将降为铭牌功率的83%。
2、感抗和功率因数均增加到原来的1.2倍
3、电动机转速减至原来的0.83倍
4、电磁吸力增加到原来的1.2*1.2=1.44倍
5、线圈电流增加到原来的1.2倍,易发热过载
6、线圈电阻损耗为原来的1.44倍
7、涡流损耗相同
8、磁滞损耗增加到原来的1.2倍
请问正确吗?同样可以具体分析下50HZ电机用在60HZ上的情况吗

楼主: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讲的那么清楚了..还不明白..:((
50HZ/380V的电机可以用在60HZ/420(440V)上//
很简单..频率升/将比例=电压升/降比例..保持这个关系就可以

网友B(2007-10-24):
50HZ的电机可以用在60HZ上,就向变频使用电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