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740--11K--CHT

楼主(2007-08-28):
FR-740--11K--CHT变频器一个,带1.1KW的电机10个。电流为21.20-----21.50A。再加一个0.75KW的电机一个。我们加后,过流报警。问:从道理上能否可行?
参数,P0,2.0。P9,32.00A。

网友A:
变频器的型号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尤其像这种一拖多的场合,更是要放大余量,一般是电机的电流总和乘以1.2来作为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