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搞柴油发电机的朋友,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8-28):
我车间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山东潍坊裕兴动力有限公司的。YXR4105ZD1,62KW,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为STC-50,50KW。福安市铜马电机厂的。
备用的,我们只是负责简单的保养。
问题是:钥匙有左,停,右三个位。我是打右再按启动按钮的。别人打左也能启动的。问拉货的司机,说打左不行的。司机错了,对吗?
在柴油发电机运转时,把钥匙突然打到停,什么结果?突发奇想,别笑。

网友A:
在柴油发电机运转时,把钥匙突然打到停,什么结果?突发奇想,别笑
==================================================
不要那样操作,这样对柴油机不好,这样是重车停机。

楼主:
听说这样会打齿,对吗?

网友B:
“在柴油发电机运转时,把钥匙突然打到停,什么结果?突发奇想,别笑。”
既然不能这样操作,操作面板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合理“设施”???

网友C:
在柴油发电机运转时,把钥匙突然打到停,什么结果?突发奇想,别笑。
=======================================================
在空载运行情况下,这么做影响不会太大,但如果是在带载情况下这么做,属带载停机,这样容易使发电机部拉磁,再个,这样做对发电机组寿命也会有影响

网友D:
有的打左是预热起动,打右是直接起动。冬季必须预热发动机进气温度以利发动机起动。钥匙打停发动机带300w发电机不向电瓶补充充电,电瓶会亏电。如是50kw发电机钥匙功能是不一样的分手动和自动,还是厂家说明书和实际为准,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