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通信

楼主(2007-08-28):
我的电脑为什么和三菱FX2NPLC不能通信,软件是三菱Q系列的,厂家说本软件能和三菱A系列,Q系列,FX系列都可以用,可每次连接都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     {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
  该工程与连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网友A:
你使用的软件名是什么?

楼主:
GX-DEVELOPER-8.34

网友B:
用排除法,换一台PLC或用通讯正常的电脑与电缆试

楼主: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