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故障

楼主(2007-08-28):
我公司的一个自动开卷线开机就显示数控故障,不能复位,系统采用的DKC21.3伺服驱动系统,BTV04操作界面,现在打开界面显示故障“CLM is not responding”,并弹出一些语言代码,自己怀疑是通讯故障,但不知如何处理,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涉及系统内通讯的问题最好直接咨询供应商。

网友B:
CLM是控制器啊,晕,CLM没有准备好,你检查一下连接,硬件

网友C(2007-09-30):
检查一下CLM的参数设置

网友D(2016-07-29):
直接打电话问供应商的技术部呗,他们会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