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RC 滤波

楼主(2007-08-28):
做了一个螺杆挤出机的控制柜,在试机时出现加热接触器切换时温控表乱跳,有时出现温度报警停机,听人说要在接触器上加RC滤波器,但不知道怎么配电阻电容.知道的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A:
把温度线与动力线分开也许好些,

楼主:
分开了,温控表电源加了隔离变压器,都不行.还有两天就要正式开机了

楼主:
换了5个温控表,1K多,这回白做了

网友B:
动力与控制电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