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7-08-28):
3、4为控制信号源为交流信号,0-12V。9、10电源110V,正常工作时当3、4和9、10相序一致时13、15和19、21输出0-18.5V直流(其电压大小与3、4成正比),18、15为2.5V,24、21为3V。当3、4和9、10相序不一致时18、15和24、21输出0-18.5V直流(其电压大小与3、4成正比),13、15为2.5V,19、21为3V.当3、4无信号时:13-15:2.5V,18-15:2.5V,19-21:4.5V,24-21:4.5V
现出现故障:尔偶13-15、18-15或19-21、24-21无输出或输出不正常。
请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谢谢!!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偶尔出现问题,多为虚连了,检查电路板焊点和各个电气节点。注意观察一下有没有元件烧毁或发黑了,运行中触摸一下4个三极管是不是发热很厉害。如果这个电路输出电流或震动比较大,焊点虚接的可能性大,仔细观察每一个点,一般的颜色发灰的比较可以,有时候上面还有很细的一圈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