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一下下面这段小程序

楼主(2007-08-28):
    各位:请大家读一下下面这个小程序段,劳烦各位给注释一下,看得我有点头晕,谢谢了!!

      L     MW    20
      ITB
      L     W#16#2000
      OW
      T     MW    24
      L     MW    22
      ITB
      L     W#16#2000
      OW
      T     MW    26

网友A:
L     MW    20   //将MW20-》ACCU1
      ITB     //将ACCU1中的数据转换为BCD
      L     W#16#2000  //将16进制Word数据2000送入Accu1,原ACCu1数据送入Accu2
      OW    //字或,实际就是对数据的第12,13位置位
      T     MW    24   //送入MW24中
      L     MW    22
      ITB
      L     W#16#2000
      OW
      T     MW    26
实际上这个程序就是将数据的第12,13位置1后分别送入MW24和MW26,由于数据内容相同,程序可以简化为:
      L     MW    20
      ITB
      L     W#16#2000
      OW
      T     MW    24
      T    MW  26
而在西门子编程中,采用对12,13位数据置位的方法的典型应用就是修改S5time的时基。

楼主:
   yuanle老师:
       这段小程序是为了改变时基的啊!我能再向您请教一下不,为什么要改变时基呢,把16进制数2000赋值过去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改时基呢?
   我是个初学者,问题多多,呵呵,请不要见怪啊!

网友B:
MW20和MW22的内容是一样的吗?怎么能把MW22的内容简掉?
S5TIME的时间格式是12、13位时基,0-11位是BCD码表示多少个时基,所以时基改了时间也就改了

不过我觉得不太像是改时基的,运算之后时基有可能是1S也有可能是10S

楼主:
 liu xianghou老师:您好!
     请问,S5TIME的时间格式为什么是12,13位时基呢?您能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是时基吗? W#16#2000  16进制数2000的BCD码形式是
 1000 0001 1001 0010   那么怎么才能知道相或的结果是改变12,13位呢,如果将MW20中赋值3(10进制)那么跟2000(16进制)相或的结果可是数值上改变太大了啊!实在是搞不明白,所以请大家好好教教我这个初学者好不好

楼主:
  还有请问大家,为什么要改变时基,时基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如何改变时基,具体怎么应用???拜托,很想搞明白,或许大家可以介绍我看看哪本书也可以的。谢谢了!

网友B:
12、13位为什么是时基我也不清楚,只是西门子就是这么规定的。时基就是时间基准(也就是分辨率)。比如S5T#500MS换成16进制看的话就是W#16#0050。实际时间=时基*时间值(0-11位)。16进制的2000二进制表示为2#0010_0000_0000_0000
这个好像都是很基本的概念啊

如果要改变时基的话可以直接对12、13位进行操作啊,或者是先或后与

网友B:
你操作的时候并没有把HEX2000转成BCD码操作啊

楼主:
 liu xianghou老师:
      我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了,我一直没有把二进制与BCD码搞明白。
    我又看了一些关于BCD码的资料,其实BCD码就是二进制数。
    我以前总是这样认为的:把16、8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然后用BCD码表示,结果就把(2000)16的BCD码写成上面那样了。
  谢谢了,我看明白上面的程序了,谢谢大家啊,它就是将两个定时器的时基定义为了1S,没什么。
   呵呵,顺便又温习了一下BCD码

网友B:
但是你只是把第13位置为1了,可是第12位却不一定是1。比如MW20原为S5T#50S,那OW后的结果就是S5T#1H23M20S了,时基就是10S了

楼主:
西门子的书上说: L     W#16#2000  其中  2 表示时基  000表示时间BCD码形式

网友C:
下面关于间接寻址的说法正确吗?
如果传送指令为:“MOVD  2505  *VD500”。这里*VD500中指出的不是存放2505的地址,而是存放2505的地址的地址。例如VD500中存放的是VB0,则VD0才是存放2505的地址。该指令的功能是将十进制数2505传送给VD0地址中。指令中的目标操作数的数值在指令中并未给出,只给出了贮存操作数的地址的地址VD500,这种以给出操作数地址的地址形式的寻址方式是间接寻址。

网友D:
这个问题手册后面有例程

网友C:
请教高手了:
楼上这段关于间接寻址的叙述如何用程序表示啊?

网友E:
有点看不懂啊!我把你的程序写到S7-200的编程软件中,却全部是不合法的啊,全是叉叉!郁闷中!!

网友F:
一只孤雁,这是300的.你200的肯定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