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ITECH PWS3261-TFT的电脑连线和下载

楼主(2007-08-28):
 请教:HITECH PWS3261-TFT的触摸屏与电脑上下载应该用什么电缆?
       谢谢!

网友A:
RS232的下载线即可,接线图:
    PC-----------------HMI
   9PIN               25PIN
    2-------------------2
    3-------------------3
    5-------------------7

网友B(2009-03-09):
谢谢.........我找几天才找到.........

网友C(2009-11-25):
3261的触摸屏上COM2接头是母的,数据线应该要公的,但是我买回来的数据线都是母接头的,搞得我很郁闷,所以也想自己做一根.请问图中的25PIN是公接头还是母接头的??

网友D(2010-05-04):
25PIN是母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