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关于CP443-1的编译中的一个错误

楼主(2007-08-28):
在组态CP443-1,编绎时总是出现这样一个错误:“System error SDB generation: Error in rule file or rule file not found.”请问如何解决?多谢了。
所使用的软件版本为:PCS7 6.1+SP1 STEP7为 5.3+sp2+HF2

网友A(2008-06-0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B(2009-12-17):
重装下STEP7就OK了,原因可能是你在清理垃圾注册表信息时把STEP7中某一注册表信息误删掉了

网友C:
我用的是315-2DP的CPU和cp343-1的通信处理器,但上面的SF一直报错,就算把程序擦出了也是SF灯还亮着,查不到原因,那位大侠见到帖子给想想办法!

网友D(2011-04-12):
我也遇到了,不过把重新安装PCS7,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