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500B励磁电流降低为零!

楼主(2007-08-28):
各位专家好:

我在现场调试发现一个问题:
使用ABB DCS500B模块驱动408KW的直流电机,额定励磁电流19A,转速范围300/1200RPM。
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励磁电流在运行过程中降低为零!当时控制方式是最小力矩控制法。

请高手指教。

QQ:329541498。

楼主:
当时报故障:F39。

网友A:
你用的是DCF503是吧,会不会是通信干扰呢,我以前也遇到这情况.

网友B:
是不是已飞车?我想是进入弱磁后,速度超限造成的

楼主:
是用的DCF503,与主模块使用458通讯,出现故障后我换过通讯线,DCF503也换过,没效果。

现在在励磁出现侧接上了一块直流电压表观察,却一直未出现过类似故障!!!

楼主:
当时没有飞车,因为是轧机开卷/卷取模式,不断带是不可能有飞车情况的。

网友A:
你用调试工具做励磁电流记录器检测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当时出故障时,监测励磁电流波动大,然后励磁电流下降到零,EMF电压也就降到了零。

我的QQ:329541498。有时间QQ聊呀。

TO 董永

楼主:
做了磁场优化,没改善。

楼主:
大家上网不多呀

网友A:
我没QQ,这段时间上网不多,忙,波动是看一看励磁给定和实际值看是否一致来判断是那部分问题,有需要可来E-MAIL  聊聊dongyongla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