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实现交流电机一次性接成正转

楼主(2007-08-28):
前些天遇到个问题:在不用试的情况下把电机接成正转,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A:
安装相序继电器

网友B:
难,各环节都要准确.投入远小于付出.

楼主:
谢谢~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国产的电动机,同一规格型号与厂家,同一线路同一接线,转向也不一定相同,所以还是试一下吧.

网友C:
打开电机,观察绕组引线U、V、W的空间排序,U→V→W转向即为按电源相序接线U、V、W端的转向。

网友D:
有相序检测仪器阿。

网友E:
注意相序就可以了.有的万用表也有带相序检测功能

网友F:
安装相序保伏器

网友G:
加相序检测装置

网友H:
没办法
试呗

网友I: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让我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属于管理问题吧
我们原来公司的电源,任何一个车间,任何一个位置的电箱,按着黄绿红或者红白黑的顺序对上电机的UVW的顺序接上,肯定都是正转。——当然了,偶尔也有一些不可靠的电机,呵呵,呵呵。

网友K:
难以避免

网友L:
我接十次八次反,要是接了在调一下还是反,无奈!

网友M:
我们公司是服装加工企业,有约1200台缝纫机,要求任一插座与任一缝纫机必须是同一旋转方向。
现我们采用专用的相序指示仪来鉴别电机的旋向。

网友N:
楼上的带个接好插头的小电机不就可以了,要什么相序指示仪啊
呵呵!士办法哦

网友:
好象我接的电机也是反转的次数要比较多.

网友O:
接一下就可以了,统一按照相序连接,一般不会出现错误。

网友P:
一般来说,只要是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的电力网和按照国标生产的电动机,直接按照电源黄、绿、红三色,即U、V、W三相,对应接到电动机接线板的U、V、W三个接线柱上即可实现正传。

网友Q:
我只知道用相序表
sunny_side
    我接十次八次反,要是接了在调一下还是反,无奈!
我也有同感

网友R:
同意:人在江湖匆匆过的说法.

网友S:
我搞过,有两种办法:1用电容和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电容用来判断正反相序,正转用一个继电器控制,反相则用另一个控制就可以了.\
2,用相序仪.

网友T:
电容怎么来判断相序呢?

网友U:
如果是不可以逆转的设备..设备厂家必须加装相序继电器,确保设备到现场后即使接错相序也不会发生损害..对于末端用电要求一次接准相序.而且是在受电前.这有何必?而且难以保证100%成功..是脑子别住了后产生的想法..

网友V:
难道换一下线有那么麻烦吗?不过您想每次都正转我感觉不太现实!每个马达都不一样呀?

网友W:
用继电器设计一个电机动、保、停的正、反转电路就行了!

网友X: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W:
用相序仪

网友Y:
接着是反,怎么换过来也是反呢?

网友Z:
很难做到,一般的电业所做低压系统很少测相序,在说电机在修理过程中的接线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因为测了就能万无一失。最好是把电机和负载分开试一下

网友AA(2007-09-29):
我老师说过有3种办法可以做到。好象他没用相序表。他说很简单,让我想来着。

网友S:
用电容把两个相序角发生了变化,利用接触器的最底动作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B: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不用试就接好的。即使使用相序继电器也要试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8-28 20:45:00 发表的内容:
  国产的电动机,同一规格型号与厂家,同一线路同一接线,转向也不一定相同,所以还是试一下吧.
--------------------------------------------------------------------------------------------
电机的绕组接线应该也有规定的吧.

网友AC:
下面引用由智穷在 2007-9-6 13:35:00 发表的内容:
  有这个必要吗?

--------------------------------------------------------------------------------------------

网友AA:
当然有这个必要~如果不允许反转呢?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D:
有相序检测仪器,书上有,很多种!

网友AE:
刚出厂的可以,修过的咋半

网友AF:
我认为100%准确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上面说用什么什么仪器是无关的,他只可以保证电箱出来的相序一致,却不能保证出来的线路,电机端子电机线圈绕向的一致.要达到一接即对有两个因素.
1.进电机的三条线的相序.
2.电动机端子的相序.
判断电源端相序相信应该不成问题.可以用什么什么仪器.
电动机端的相序.我提议:
用一个容易搬运的小三相电动机搬过来.端子接成Y形用万能表微安挡测量端子,用手转动电机轴.判断端子相序.
然后通上准备接大电机的电源运行.判断转向.
然后根据小电机试机的转向确定电源端相序(假设相序).
再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大电机端子.判断端子相序是否与小电机相同.按上面判断的相序相应地接上大电机.
这样无须用什么什么仪器.

网友AG:
没这必要了,要是一定不能反转的就接相序继电器了,如果有变频器的就把变频器参数设为正转,一搬的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的啦,这样的话你电机进线怎么接它都是正转

网友AH:
用变频器是个好办法

网友AI:
用相序表测以下就知道了,也可以接个倒顺开关

网友AJ:
有点难度哦

网友AK:
真是一个无聊的问题!
新安装的电机必须要通电试正反转,除非是成套设备在出厂时安装了相序保护器并经过试验。

网友AL:
看了大家的回帖真是大开眼界!芳季的方法比较烦但很准确!!!

网友AM:
  注意电机接线端的标号,u1 v1 w1 和 w2 u2 v2. 和电源的相序。按照 A B C 对应 U V W 的方法接线,一般情况下都是正转。

网友AF:
我再看一遍,大多数人可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愿,都在说相序保护、相序仪器、正反转、开机试、倒顺、变频、uvwabc等等。这些都跟电机的转向有唯一的关系吗?没有,都没有唯一的关系。任凭你把电源端的相序搞清楚了,甚至可以区分哪个是A哪个是B哪个C也好。一接上电机,到底这电动机是什么的转向你能知道吗?你不对电动机独立测试相序哪知道他的转向呢?
引用<除非是成套设备在出厂时安装了相序保护器并经过试验。>
现在或许楼主就是要做这个工作,着算得是个无聊的工作吗?一旦电机不按设计的方向转会搞坏设备的话,那你教我怎么打这份工了。

网友AN:
jemi说的对,新安装的电机必须要通电试正反转,并且是与设备脱离试验,例如:脱开离合器,拿掉皮带...等,电机转动方向正确后再连设备,别想偷懒.在不用试的情况下把电机接成正转,它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一旦电机不按预计的方向转,会搞坏设备的,不是得不偿失吗?那你怎么打这份工???

网友AO:
我觉得没有什么经济实惠的方法了,随便接一下试一下,不行换相就可以了啊

网友AP:
有一种方法绝对一次成功:你的电源相序应该知道 ,可以按照黄、绿、红来区分 ,A、B、C。然后分别对应接到电动机的U、V、W 即可,绝对正转。捎有电工基础的都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AQ:
不可以逆转的设备..这种设备我听说过,可是没有见过啊,大家说来听,

网友:
别墅
怎么可以保证电动机的端子U V W是你所想的UVW呢?
前面已经有人提到过,电机维修过回来的话有怎样呢?这个时候你去验收这个电机,你也要做鉴别UVW相序这个工作啊.
当有人告诉我电源的ABC,同时又有人告诉我电机的UVW,那么只差我把线一接上,电机肯定按我想的方向转.可是我做的工作已经是最后期的工作了.前面两个人的工作才是关键啊.

网友:
你先把相序测出来,你知道怎么样测的吗?然后按次序接上去.国产的电动机你接上是不行的.中国人不讲这个的.你就买个ABB的吗.这样就搞定了.

网友AR: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
多多交流

网友AS:
我遇到一次怎么倒线都是反转,大家有和高见

网友:
你那个不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AT:
今天真的是长见识了,我们厂安装时候,我接了十台电机,7台都是反转,把我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