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manager如何设置分级密码

楼主(2007-08-28):
小弟初入门,设备的工控机上用的是Step7 V5.4,想实现分级密码对程序保护,限制CPU的下载权限。
不知如何操作可以实现?是否需要安装另外插件?

望详细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如图:
我的不知怎么SETUP是灰的,不知你的怎样?应该是SETUP打开后就是。望高手解释一处为什么SETUP是灰的呢?

网友A:
Example: The module was set with protection level 2 and you want to execute the function "Modify Variables." To execute this write access function, you must enter the password.
Alternatively and independent of the type of online function you can enter the password for a protected module in SIMATIC Manager:

1.    Select the protected modules or their S7 program in SIMATIC Manager.

2.    Select the menu command PLC > Authorization > Setup and enter the password in the next dialog.

After the password is entered, the authorization is always valid until the last S7 application is exited or until the access rights are canceled (PLC > Authorization > Cancel).

这是我从帮助中找的,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B:
初入门,不要从密码入门.

网友A:
我知道SETUP为什么是灰色的了:先点击项目中要加密的内容,如CPU414-2 DP,这时SETP就可以进去了(需在线)。

楼主:
to zhyo: 好的,谢谢!我明天去试一下。

to 毕庆民:用户要求加三级密码保护,我在印度偏远地区,无法跟设计联系,而且我们以前项目也没这样做过。只好自己研究了。谢谢理解!

网友C:
刚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工厂的PLC网络出现问题, 而PLC设置了保护: Keyswitch setting
在没有原程序和密码的情况下,能否用PC连接PLC进行硬件设置诊断?

网友D:
如何设置禁止上载的权限呢,请教大家了!

网友E(2011-09-02):
SIMATIC Manager打开时,出现没有需要的许可证密码匙

网友F:
你们这一帮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真料直知道干些鸟事!!!

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