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柜里的由电流互感器连到指针表无显示

楼主(2007-08-28):
求助:变频器柜里的由电流互感器连到指针表无显示,电流卡表也是测不出来 ,只有在变频器出线电流卡表可以测到电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有几台电流互感器装在旁边的进线柜里,也是不行,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变频器对周围的磁场有影响啊

网友A:
电流互感器装在变频器的输入测还是输出侧?

楼主:
回毕庆民,测那个都可以阿,只要是电流就好啊

网友A:
完全不同

楼主:
有什么分别吗?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怎样才能测到电流阿,用一个互感器和指示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从来没遇到过。不过我可以确认一点就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对电流互感器或者钳形表并无多大影响。你可以尝试换一块表试试。

楼主:
回金钥匙科技: 我把好几块表和互感器拆下后,放在普通泵的柜子里试都没有问题啊 ,钳形表也是好的,换个地方就测出来数了

网友B:
变频柜里的电流是不是很小以至于测不出来啊?!

楼主:
表我试过了 就是好的 变频器显示200A,就是测不出来啊

网友C:
呵呵,楼主你是不是把互感器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了,输出的不是50HZ啊,互感器及钳型表都只能测50HZ的交流电,频率不对,肯定测不出来了,应该装在输入端才对

网友B:
变频器多大?还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我分别在输出和输入都试了 变频器上面的开关,接触器上的母排和电缆用钳型表测到很小的数值,在变频器输出端用钳型表反而测到与实际值很接近的数值

网友B:
变频器多大?200A正常吗?

楼主:
400kw,空载,电流正常

网友B:
你指的很小的值是多少?200A的时候是多少HZ?

楼主:
2点多吧,200A是13HZ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侧电压高,电流就小;而输出侧电压低,电流就高,这是基本原理。但电流再小,也不会小到2A。你用的电流互感器太大,或钳形表档位太高。

楼主:
电流互感器是800:5的 因该不高吧,钳形表是自动识别档位的

网友B:
800:5太大了,我估算了一下,进线电流也就在50A左右

楼主:
可是没有啊

网友B:
我已无话可说

楼主:
我也没话说了

网友D:
你的表和互感器的配置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E:
楼主应该学下水泵学比率率,知道电机的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的关系,就会大致推算出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有多小了.

网友F:
800:5太大了用600:5或400:5即可还有你试下如果分开变频器,将进线直接接电机后你在试一下。

网友G:
变频里面也是互感器测量电流的,即然都能显示200A.说明你测量有误,多检查检查吧

网友H:
电流互感器只能用在45HZ-100HZ的电路中.

网友I(2019-09-02):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分别在输出和输入都试了 变频器上面的开关,接触器上的母排和电缆用钳型表测到很小的数值,在变频器输出端用钳型表反而测到与实际值很接近的数值

变频器有谐波,离变频器远点,或者调一下谐波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