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高手

楼主(2007-08-28):
请问交流伺服电机里如何从提供的标准参数中获知电机的加速性能,最大加速度如何获知?

网友A:
最大角加速度 = (电机最大转距-各种外加反向转距) / (电机转子惯量+负载惯量)

网友B:
是的!电机本身的加速性能意义有限,必须考虑在系统的加速能力。

楼主:
谢谢了,本人是想用伺服电机或者直线电机来模拟路谱,但不知道它们能不能提供这么大的加速度.

网友B:
路谱! 是什么意思? 不知楼主想要多大的加速度?

网友C:
除了二楼说的以外,还要考虑电气时间常数!

楼主:
在系统的加速能力是如何理解?麻烦波恩大哥说详细点。路谱可以理解为采集到的路面情况。

网友D:
“路谱可以理解为采集到的路面情况。"
还是不理解这与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楼主:
路面不平,在垂直方向上有跳动,有模拟路谱就得让车轮在垂直方向上跳动。这就是和加速度的联系。

网友C:
加速度应该有两个吧 一个是角角速度  另一个是力加速度吧

最大角加速度 = (电机最大转距-各种外加反向转距) / (电机转子惯量+负载惯量)

力加速度 跟电器时间常数成正比

一般力加速度要差些.也就是有时候速度上去了,力还没跟上.

网友B:
谢谢!明白路谱的含意了。既然是模拟路谱,估计应该是用于车辆检测系统,电机的负载就是系统托架加上车辆,应该不会太轻,要产生很大的加速度,就需要很大的力和响应速度,建议首先查看现有路谱的中的加速度要求,根据此要求设计系统。

网友E:
飞行模拟器不是都有了吗?应该比较像吧,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我感觉这样的系统可能用液压会更适合一点。

楼主:
我们要做的不是加上系统托架和车身,只做转向这一部分,模拟汽车实际转向情况,我现在想问的能否用私服电机模拟垂直方向上的跳动情况,主要是考虑到用私服电机可能加速度达不到,用液压的太贵了,估计承受不起

网友B:
不知楼主想要多大的加速度,负载惯量有多大?

楼主:
请问波恩大哥,一般私服电机或者直线电机能提供多大的加速度?

网友F:
如用直线电机,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要的推力的多大?小的加速度可以做的比较大,大的就不一定了,你告诉我你的大概推力,我看下我们的产品能否做到多少

网友B:
“firstrazor”早在(2007-8-28 21:33:00)的回帖中就说明了电机推力与系统加速度的关系,楼主合一始终抱着电机本身的加速度不放呢?直线电机本体做到5个G没问题,可是上了系统,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选型从需求出发,如果楼主连需求都给不出,或舍不得给出,别人恐怕也就很难帮你了。

网友C:
是啊,同意波恩的说法。

网友G:
版主说的没错,先提问题要求,再有答案。

网友H:
正如 firstrazor所言
    最大角加速度 = (电机最大转距-各种外加反向转距) / (电机转子惯量+负载惯量)

所以先计算负载惯量以及运动所需最大加速度,然后选择电机得到最大角加速度。

网友I(2009-03-30):
问下,最大角加速度 = (电机最大转距-各种外加反向转距) / (电机转子惯量+负载惯量),得出来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I:
如果这样的话,以松下SMSD042P1U为例,最大转矩为3.8N·M,电机惯量为0.26×10^-4kg·m^2,那么在空载的情况下,根据公式,得出的结果是14.62×10^4rad/s^2,换算到转速,大概就是1秒内可以加速到23000rpm/S(不考虑转速限制),是吗?

网友B:
这只是加速能力,一般而言,伺服系统空载下由0速到额定速度的阶跃响应时间在几ms到十几或几十ms。

网友I:
恩,谢谢,学习了~不能少于10个字,郁闷~

网友J:
一般是10多个ms吧....具体得看运行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