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问题主钩电机

楼主(2007-08-28):
    各位朋友,不知你们有没有碰到此种情况:
32吨的门吊,主钩电机37KW,配的变频45KW,另配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电机用的是变频专用电机,变频器用的是安川G7的。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主钩在没负载的情况下,提升时电机反应正常,在下降的时候电机的连接轴感觉有点不对味,声响挺大,感觉很不正常。
问了安川的技术支持,各种方法都试了,最后叫找电机厂家,问了电机厂家,也说电机没问题,电机厂家最后推到制动厂家去了。制动厂家也说没问题,真不知道咋办了。
轴承连接的机械部分用手动转过,感觉很顺,没什么没问题。请问你们有这方面的经验跟解决办法啊

如果是电动机的轴心与卷机的轴不同心,那正转不是也会有问题?   我有把传动轴拆掉,只剩电机不带传动轴的运行,正反转都很正常啊,这应该就可以判断变频器没什么问题了吧,
还有就是起重行业中,主钩在没带负载时,主钩下垂力还没转轮的摩擦力大,这时主钩电机反转下降主钩是不是就会出现电机轴振动的现象啊?

楼主:
无PG的控制方式

楼主:
都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制动问提制动问题

网友B:
1 变频器升.降的设置是否一样?转距提升如何设的?
2 接个临时电路,直接用接触器控制试一下.

网友C:
换只同样大小的电动机实验一下.看是否还存在一样的问题.否则的话.问题就不在电机上.

网友D:
不用变频控制一下

网友E:
我建议你查一下减速机的齿轮,和轴承。因为有很多的轴承磨损是从外面用手转动试不出来的。以你上面说的问题与电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