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电机功率和电压求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07-08-28):
(无正文)

网友A:
功率因素呢

网友B: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以上是近似计算口诀.

网友C(2007-12-02):
可按不列公式来估算:
I=电机功率/电压x电机功率因素x电机效率
怪石所说的为速算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C:
不好意思,是下列而不是不列。

网友D(2008-01-23):
电机功率因素和电机效率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