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用过MP3吧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7-08-28):
我一个MP3的充电器烧了,现在我想再找一个别的充电器把线接到上面去用,但是不知道它是几伏的,是不是所有的MP3都是一个电压等级的。
还有,听人说MP3在下载的同时也在充电,那是不是我可以把它插在电脑上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A:
那是窃电方式.不建议采用.

网友:
MP3不用多少电吧,如果是接在自己的电脑那就不算是窃电了吧。

网友B:
MP3是直流5V的  找个4.8V手机充电器改装一下就好.注意正负!!

网友A:
窃电方式,是指MP3下载时充电是取的通讯口的电.可以找资料看看.楼主理解错了.呵呵

网友C:
好象是4.2V的吧!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D:
可以在电脑的USB接口上充电的  但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E:
可以用电脑U口充电.

网友F:
 MP3是直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