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串口转换

楼主(2007-08-28):
本人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但其没有RS232接口,只有USB接口,(想与OMRON PLC联接.)但我现在还没有这种PLC电缆.最后通过有USB转RS232的转接头,接到电脑上,但怎么也不能和PLC联接上,这是不是与电脑里没有这逐步形成转接口的驱动程序有关?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样解决此问题?

网友A:
买一个好一点的转换器,要带软件的那种,

网友B:
USB-RS232的转接线,便宜的几十,装个驱动就能用的.,但是OMRON的听说要一千多.

网友C:
连不上,不一定是USB转串口的问题哦,有可能是PLC型号等,和设置的问题,我用自己做的线,和USB转串口可以连接的

网友D:
电缆的问题 很简单因为你买的那条先所发出的信号和电脑后面9针所发出的信号不是一一对应的 ,建议买条好点的 ,你那条或许其他的PLC可以用 . 有兴趣的话到我网站去看看
www.plcdl.com

网友E:
买Z-TEK CE的,绝对能用,我一直在用

网友F:
Z-TEK 的1.1的转换电缆头也不好用,有一种2.0的转换头应该好用。

网友G:
你看一下

网友G:
他上面有一个设定的你打开就可以看到一个驱动器,你在选择串口就好了啊

网友H:
USB接口转换,80元

网友I:
买个PCI 转232吧,好用

网友J(2007-10-10):
最好用PCMCIA插槽转换

网友K:
我也用PCMCIA插槽转换
不果最近公司给买了一个cif31,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