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机的张力控制

楼主(2007-08-28):
我现在有一台自动贴标机需解决张力问题.标签有10米长.前面放后面收.要求放卷张力恒定.用较经济的方案最好.现有一台张力控制器.

网友A:
机械的可能会经济一些,没做过,但是用过恒张力的闸门开度仪,也许值得借鉴。

网友B:
张力控制器加磁粉,最经济.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的张力控制器加磁粉控制器 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张力是要用PLC来控制的 但一直不知道张力应该有多大的变化才合适 听说有一个张力计算的公式 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