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5 7.2哪里可以看到程序多大?如何配记忆卡?

楼主(2007-08-29):
RT,由于不知道程序的大小无法确定记忆卡的容量,STEP5是否有此功能?有网友说查看*@ST.S5D程序文件多大就配多大的,对吗?
如何选择记忆卡?EPROM?  EEPROM?  RAM?
多谢各位!

楼主:
辛勤耕耘,终有收获
EPROM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可以重复利用的可编程芯片。其内容始终不丢失,除非您用紫外线擦除它。一般给EPROM 编程或擦除内容时,需要用专用的设备。

楼主: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

楼主:
RAM (Random-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一种存储单元结构,用于保存CPU处理的数据信息。"随机"(Random)存取是与"顺序(serial)"存取相对而言的,意思是CPU可以从RAM中任意地址中直接读取所需的数据,而不必从头至尾一一查找。

网友A:
说得好呀!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