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6SE系列逆变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最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6SE系列的逆变器报警(温度过高)经检查发现逆变器风机不转了,一开始怀疑是风机坏了,后来单独接一个220V电源给风机发现风机正常,经检测,电源模板给风机的电源没有输出,但给通讯板\CUVC板\驱动板的供电都很正常不知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现在已经有两台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在同一个柜子里)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把柜内散热片清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查一下风扇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