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楼主(2007-08-29):
  300的plc  热偶输入b型  用电流输入模块 热偶便送器精度为5%  温度
大约在700——1600之间变化   温差太大    我做了一个逐点逼近的程序 主程序在线下载
cpu老是死  而且现在正在生产,  是不是跟上位机里有病毒有关呀,大家有没有及决偏差大的方法
思路,不换变送器,非线性变化

网友A:
看看你的CPU报什么错误,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程序中有错误。

楼主:
出现死循环?不可能

网友B: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跟上位机里有病毒没有关系!先检查一下CPU报什么错误,不行就换热电偶输入模块

网友C:
你是采集时波动大呀还是本身偏差大呀?

楼主:
便送时,波动大

楼主:
中间变量是不是只能放在db模块中?

网友D:
跟踪调一下

网友E:
跟病毒应该没关系

------------------------------------------------------
欢迎光临工控之家,总有一个是你想要的http://www.gkongho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