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教高手节能问题

楼主(2007-08-29):
某工厂锅炉
供热系统:油泵由3台90KW电动机驱动,两用一备
扬程70M 压力一般4KG左右 泵额定压力7KG 属闭式循环,实际电流120A, 4级电机;
锅炉供风系统:引风90KW 4级电机 风门半开,实际电流120A。
送风:18.5KW 4级电机,风门开度20%;
请问各自节能的情况
谢谢!!!

网友A:
采用变频器的PID自动调节功能,可提高节能效率

网友B(2009-02-19):
90KW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在170A左右,现在的实际电流是120A,负载率在70%,用变频器做恒压控制节电率在15%——25%之间。18.5KW电机的实际电流未知,无法判断。以上是我个人的判断,实际情况当以测试为准,不过节电空间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C:
像这种节电率应该怎样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