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风扇故障

楼主(2007-08-29):
我家用一台电风扇,每次开都要用手转一下,才能转
请问这是怎么了???

网友A:
换个电容~~~~

网友B:
电容故障,换一个

楼主:
我感觉转得不灵活

网友C:
轴承加油,润滑油
不行就换电容

网友D:
楼上说的好.

网友E:
启动的问题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性感电工在 2007-8-29 17:52:00 发表的内容:
  轴承加油,润滑油
不行就换电容
--------------------------------------------------------------------------------------------
照着做就行了,准没有错的!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H:
现在电风扇的轴承质量太差了,经不住连续工作.
轴承要加油或更换了!

网友I:
启动电容失效,换新!

楼主:
启动电容失效 ,就是电容吗?一个吗?

网友J:
启动电容失效,或缺油

网友I:
就是电容吗?一个吗?
就是电容一个,不会是别的!

网友K:
 性感电工 说的好,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