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UC    "CRANE CODE"   与     CALL    "CRANE CODE"   有什么不同,由于在帮助文档上找不到“UC”的说明,让大家见笑了。

还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UC是无条件调用并且不带接口参数
CALL应该也是无条件调用,带接口参数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啊!现在明白了啊!真希望高手能多指点指点啊@!

网友C:
CALL应该也是无条件调用,可带接口参数,也可不带接口参数

网友D:
没有什么不同,只是UC兼容S5PLC的指令而已。

网友A:
如果是CALL FCxx,而FCxx里有接口参数,不填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