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型号含义

楼主(2007-08-29):
各位大侠,我是个菜鸟,请教一下NS400N/3P空气开关,其中的这些字母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应该是
NS是类型
400是框架电流
N是分断级别
3P是极数
要根据具体的选型样本来,
这个是施耐德的,你还是查下施耐德低压电器选型
这里应该有下
这个型号不完整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C:
400是框架电流,NS400N/3P  XXX,最后面才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D:
不同的生产商所生产的产品代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E(2008-05-22):
4楼说的有道理啊

我赞同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楼上的说的对。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G:
1楼说的对。。。。。。。。。。。。。。。。。。

网友H:
同意1楼,Schneider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