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伺服问题?

楼主(2007-08-29):
请问,伺服驱动器的电流环的用途是什么?
是用来控制转矩的吗?

网友A:
基本上是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电流环,速度环是不是相当于变频器V/F控制?伺服靠变频调速,靠电流控制转矩,使转子与定子旋转磁场趋向同步?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电流环,速度环是不是相当于变频器V/F控制?

一般的伺服不是。是通过改变扭矩实现速度环的。

网友B:
难道伺服不是靠变频调速?书上好象说伺服的速度跟定子频率有关

网友D:
正如刘版主所言,从原理上讲,伺服的速度产生源自对力矩的积分效果,二不是像变频那样,给定定子频率,改变转子速度。伺服电机的定子频率与速度的对应关系是伺服驱动根据电机运行的实际角位置自动实现电流换相的结果。所以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区别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