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型编码器伺服找零点是不是不需要dog点?

楼主(2007-08-29):
绝对型编码器伺服找零点是不是不需要dog点?

网友A:
绝对型找零点?

楼主:
增量型的都需要回原点,需要一个输入信号,绝对型不需要吗?

网友B:
绝对型的在安装调试阶段就应该已经确定了编码器读数与电机电角度相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具体方法论坛有旧帖讨论不妨搜索查阅。

网友A:
"增量型的都需要回原点,需要一个输入信号,绝对型不需要吗?"
增量型必须通过找原点来确定绝对位置,绝对型,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