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多谢了

楼主(2007-08-29):
各位好,小弟以前上学时曾在这里发过请求贴,后来经大家指点,顺利将项目完成,在此谢谢了,现在我刚参加工作,领导安排一个检测方面的软件设计要我来完成,遇到不少困难,现在就主要的一些问题向各位请教:
    我的软件是想检测一排钢丝绳的接头问题,钢丝绳大概5个一组,长度有限,在与另一组钢丝绳相接时,每根都向后错开一点,接头处如形状\ ,我要通过电磁传感器来检测接头的位置(利用接头处的电磁变化),电磁传感器共45个单独传感器,纵向排列,垂直于钢丝绳(就像形状 + )。
    目前有个困难,电磁传感器是由多个单独的传感器组成,每个在接头处产生电磁变化,输出高电平,这些钢丝绳整个在流水线上移动,电磁传感器不动,请问我怎么在程序中设计才能自动判断是否是接头呢(电磁传感器共45组,当钢丝绳移动时,因为接头处形状为\,所以传感器不是同时有信号,有的前,有的后,有的可能一直有信号,有的可能信号很短)
    向高手们请教了,领导催的紧,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考虑用机械视觉来解决

楼主:
 多谢 阿拉丁, 领导已经把硬件给搞出来了,以前做的,现在不想改了,就盯着电磁传感器,没办法啊

网友B:
检测信号大小。好象也不需要这么多传感器吧?

网友C:
再去了解一下工艺。了解到能把系统工作原理说清楚的时候,你自己就解决了。

网友D:
"再去了解一下工艺。了解到能把系统工作原理说清楚的时候,你自己就解决了。"
严重同意

仔细分析或者实际测试一下,一个接头经过传感器区域时,所有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时序。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周公、想起时正是忘记和刘老师,这两天我把工艺再好好研究一下,确实我现在不是太明白工艺,领导把东西给我就不管了,资料也没弄全,烦啊,我再跟他要要吧,回头再跟你们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