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485通讯

楼主(2007-08-29):
大家好!
我现在用的是120S的
PLC做主站,MODBUS-RTU协议
请问下在软件里使用通讯1通道PLC侧面的 那个 485接口
软件里面怎么设置?
使用哪几条指令和下位机通讯
请赐教!!谢谢
spp-sz@163.com

网友A:
用RECV 指令接收 SEND 指令发送

楼主:
谢谢你 的 回复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用MODCOM指令
你的 那两调指令120S根本就不支持

网友A:
是吗?不好意思呀。

网友B:
hehe,出发点是好的

网友C:
 “用RECV 指令接收 SEND 指令发送”
是以前的指令了

网友D:
经济型好像不支持MODCOM指令.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问题又出来了,就是我现在用485 的那个口,通讯总是有错误,按照手册上的代码翻译过来就是02号故障;意思是从机读写数据区地址超出设定范围错误。
因为下位机是我用单片机开发的,一开始我也怀疑是我的下位机问题,但下位机我在电脑上用modbus的开发软件测试过,通讯20ms
间隔连续通讯70万次,一次也不会有错误
这个问题搞了半个多月了,现在我想问下各位大侠,有知道PLC是依据什么判断我的下位机读写区域超出设定范围错误的?
望高手解答!!
spp-sz@163.com

网友E:
你那里的从站回过来的数据会不会溢出来了啊?还是定义接受的字节不对啊?PLC应该判断不了从站的吧?只能判断自己的是不是超出了吧!

楼主:
可能是我的485接口电路有问题,干扰特别大,旁边 开着的电视机都被干扰了,下一步找个成品的485接口电路在测试下。
有结果了在来向大家公布。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为485接口芯片干扰引起单片机复位 。
测试条件:从机单片机从复位到启动到正常工作延时3秒,主机PLC每100MS同从机通信一次,超时时间200ms,现在已经连续通信12小时 未在发生超时,和读写错误。
总结我的一些经验:当PLC采用MODBUS通讯协议,PLC 作为主机,有两条指令:
modbus指令只适用用通道0,也就是DB9的4,7两脚只支持RS-232通讯总线,
MODCOM指令只适用于通道1,这是就系统自带的485接口。

网友E:
方便的话,可以把程序什么的发来我们学习一下吗?哈哈.......好东西给我们分享一下嘛.我的邮箱:leodan@126.com谢谢啊.

楼主:
你指的是哪个程序?
PLC的程序就是手册上的那个阿.单片机上的程序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公布小部分modbus的通信处理代码。在家里的电脑上,明天发上来,要得报个名!!!

网友F:
应该设地址吗

网友G:
大哥,我也要,我也想学习下qin22815171@163.com

楼主:
楼上的,已经发给你了。请查收。

网友H(2008-06-12):
HVAC你好,MODCOM这个指令怎样用的?我在软件里面查不到这个指令的说明,你有吗?帮发一份给我,如果可以,帮发一份LG的编程便,感激不尽!

网友I:
我也要,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J(2008-09-22):
好东西啊。我也来一份啊。谢谢。shendezhi518@sina.com

网友K(2011-02-13):
不知道楼主现在有没有了。谢谢!

jianhuajszp@126.com

网友L(2011-12-12):
不知道楼主现在方不方便给我一份,要通信及控制变频器启/停、频率设定部分就好。谢谢!

网友L:
不知道楼主现在方不方便给我一份,要通信及控制变频器启/停、频率设定部分就好。谢谢!

hunanjyjk@163.com

网友M(2012-02-09):
MODBUS-RTU协议
不懂啊   学习了

网友N:
我也想学习下 能发下程序吗  jcg20088@hotmail.com

网友O(2013-01-05):
我也想要,发给我一份呗,ooy521@126.com

网友P:
看看。。支持一下。。支持 技术贴

网友Q(2013-02-18):
楼主发给我一份学习一下吧,谢谢哦!

zhangjun200945@163.com

网友R(2013-05-26):
楼主大哥,你好,可以发一份我好吗,请各位大侠帮帮我,这两天我在用K120S与台达变频器VFD-M通讯,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MODCOM  00001 D0000 D1000 M100,D0000里装的有变频器站号和功能代码,D0001里装的是变频器的地址,D1000里装的是要发送到变频器地址里的数据,请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我邮箱420989055@qq.com  谢谢

网友S(2013-11-02):
楼主发给我一份学习一下吧,谢谢 zpjim@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