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Profibus网络瘫痪,求助!

楼主(2007-08-29):
有一项目已正常运行一年,最近PLC柜断电恢复后出现故障,上位机无法显示设备状态.

系统配置:PLC S7-414-2DP 作为主站外挂4个ET200M,Profibus光纤+OLM连接;
     CPU上插有闪存进行程序备份.
上位机Intouch 通过RS2-TX交换机与主站的CP443-1进行连接(工业以太网)

故障现象:上位机显示与PLC无法进行连接,而CP443-1显示正常.
     S7-414-2DP的 EXTF灯 红灯长亮, BUS2F灯 红灯闪亮,而所有的ET200M和OLM都显示正常.
     将上位机和PLC重启后故障仍旧.

请各位高手指点排查故障的方法和步骤,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是RS2-TX交换机故障

网友B:
检查交换机,网线,我们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RS2-TX 上的故障灯没有亮,相应网线插口的指示灯也是绿色的, 表示交换机和网线都无问题?  PLC的CP443上的指示灯都是正常的.

由于不知PLC的IP地址,无法在PC上PING PLC.

能否用普通手提电脑接网线到交换机上, 如能PING通PC就可证明交换机和网线是正常的?

网友C:
可以用笔记本接网线到交换机,但网线要用交叉线,并查出plc的ip地址

网友C:
可以用笔记本接网线到CP443,但网线要用交叉线,并查出plc的ip地址

网友D:
ping IP只能是个检测网络是否接通的办法,如果可以ping通呢?哪里还会出问题呢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 工业以太网 或是 PROFIBUS网络 出现故障, 或是两个网络都有问题???
我的疑问:
1. 工业以太网: RS2-TX 和 CP443-1 都显示正常(状态灯为绿色,故障灯无亮,RS2-TX上插入网线处的灯也是绿色),但上位机无法与PLC通讯. --- 我要按 dovezy 提供的方法进行检查

2. PROFIBUS网络: CPU模块上显示 MPI/DP 网络有故障  -------- 但 所有PLC柜和远程IO柜的OLM都显示正常。我已更换过CPU到OLM的Profibus电缆但故障仍然出现 ?
  就算PROFIBUS网络有问题而以太网无问题,上位机也应该能和PLC联上?

3. 咨询过西门子公司,说还有一种可能性是PLC内的程序扔失.---  PLC上插有闪卡作程序备份,但我重启PLC后故障仍然出现,--- 难道PLC和闪卡内的程序会一起扔失 ?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查了CP443-1的资料, 不是太明白:
编程器/OP 通讯
 编程器/OP 通讯,连接到网络的所有S7 站都可以远距编程。
 S7 路由,通过S7 路由,编程器可在整个网络中进行通讯。
S7 通讯
 用于与S7-200/300 ( 服务器和客户机; PBK),S7-400( 服务器和客户机),人- 机接口设备和PC  连接。
经过CP 443-1 进行通讯,不需要进一步组态。

问题: 如手提上没有( 用S7-1613 或SOFTNET S7 的 CP 1613), 还可以通过交换机接通CP443,并对CPU进行联机诊断吗?

新手上路, 请各位前辈多指点, 谢谢啦!

楼主:
怎么我刚发的内容不见了?

再顶

网友E:
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程序丢失了,重下载就好了

网友F:
我上面这个同志说得和我想说的一样,我厂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程序丢失,主要原因是供PLC电池没电造成。

网友G:
PLC程序没有了,重新下载PLC程序将OK .

网友H:
要不测量各部分的供电电源的电压,有一次我碰到过直流电源不一致导致类似故障。

网友I:
可用电脑监控一下plc,看看故障出现在哪里
凭空来猜测,很难找到原因

网友J:
PLC电池不足也会显示外部错误,估计你这个2DP就是;PLC程序丢失,DP灯会闪,你的机器好象有一个PLC(1DP)是好的;2DP接头接线好不好也需要检查;PLC的网址应该根据上位机估计出来,一般先分配PLC地址,在分配上位机地址的吧.你要确保好的PLC(1DP)连到工业以太网上来.

网友J:
PLC S7-414-2DP是冗余的控制器,我估计有一只控制器程序丢失,且电池不足了;而另一个控制器通过443连到交换机的网络部分有问题,这个控制器能正常连接上应该就可以好.

网友K:
可能是电池的原因,这种类似事情我们也遇到过.

网友L:
楼上的你好,我们公司也是同样的情况,今天也出现了EXTF和BUSF2
报警,但是我们是在设备运转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柜子从来没有断过电,看来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共性!关注中......

网友M:
S7-414-2DP的 EXTF灯 红灯长亮, BUS2F灯 红灯闪亮,说明外部故障,检查通讯情况!

网友L:
我已经通过硬件诊断找到了有问题的站号,下一步需要确认是通信卡的问题还是线缆的问题!

网友N:
我碰到过远程I/O站的接口模块有问题,导致CPU不能运行,也是外部故障灯和BUS2F灯亮。更换硬件就没问题了。

网友O:
楼上的,你是如何使用硬件诊断找到有问题的站号的呢,学习一下!

网友M:
再不行,降波特率!

网友P(2008-01-27):
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程序和备份程序都丢失了。

网友Q:
下位机系统运行正常吗,还是只是连接不上,确定是网络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R:
掉电上电几次产生的电冲击,确实会让西门子设备报故障,这时应先确认CPU和电源是否还能用,电源指示灯就能看出电源问题.CPU主要考虑程序部分丢失,最好清空全下装组太和程序.

网友S(2012-02-10):
EXTF灯 红灯长亮, BUS2F灯 红灯闪亮 还有一个子站DP接头ERR红灯偶亮偶灭,今天换了子站DP接头,故障依然存在。 414-2DP开机停留在STOP状态无法RUN,导致CPU无法启动。 临时措施是手动拨动414 2DP上的STOP——RUN按钮使其启动。之后CPU能启动正常工作。(这里不知是否能排除程序丢失问题?) 下周将尝试楼上“有缘随缘”哥们更换接口模块的建议。看来这问题不止一家呀,,,,

网友T:
很可能是电池 问题, 电池断电的情况下, 有连接到CPU , 只能待机 几个小时 2~3个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