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PLC,怎么处理?

楼主(2007-08-29):
我给一公司做的成套柜中,一个柜子内装了4台安川V7的变频器,(安川最便宜那种)功率是一个3.7KW 3个1.5KW。用西门子S7200CN作为柜子逻辑控制,一个CPU226,带4个EM223 16入16出的扩展模块。中间用了一截延长连接线。PLC全是数字量。
目前的状况是开任意3台变频器,PLC没事。但开到第四台后。PLC过一会就受到干扰,现象为输出继电器乱跳,可能一秒钟能跳好几下。
采取了把变频器挪到背板去,变频器输入输出动力线改为屏蔽线。控制线路本来有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的,但都没达到效果。
只有给变频器输入电源加了屏蔽线后,稍微有一定效果。但还是没根本解决问题。
打电话给安川的,让加滤波器和零相电抗器。但不知道加要多少钱,而且也不知道加了能解决不,郁闷啊,公司已经很不高兴了。我搞了7,8年电气了,都是看到干扰模拟量,从没看到数字量都被干扰成这样。
请斑竹和高手都来给我想想招吧!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有便宜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把PLC的COM点全部连接在一起,千万不要有断开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如果输出采用的是继电器的话,DC24V的继电器DC18V的时候就能使期动作,所以你看看你的PLC到底是采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呢?还是光电耦合或者是晶体管输出,这三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因此你说的问题真的很奇怪,扰模拟量不受干扰,反而数字量受到干扰了!呵呵!我也很少见过啊!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谢谢,PLC的COM点全部连接在一起,千万不要有断开的地方,输入做到了,输出没有的,因为控制不同设备都有各自电压。还有PLC输入为DC24V 输出全为继电器。

楼主:
版主同志啊?能顶一下吗?

网友B:
变频器输入输出加磁环试一下!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13325215833

网友D:
没碰到过这种样子

网友D:
要不把PLC再单独装在一个屏蔽的铁壳里试试?

网友E:
输入信号线选用屏蔽线,干扰大大减少。

网友F:
不是干扰输出,是干扰输入.把与变频器有联系的输入点加继电器隔离

网友G:
把变频器是载频降低试试呀

网友H:
1.PLC的输入点com端连接在一起,输出点的com端连在一起,输入输出的com不要连在一起;2.再次检查变频器与plc的输入输出直接相关联的点.
同时请各位继续回答和指点.谢

网友I:
加屏蔽线,加屏蔽管。

网友J: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变频器的的载波频率调过了,没什么用。PLC输入COM是连在一起的,输出因为有带5V,24V,220V的是不可能连的。我也想了加个铁壳罩上,但我柜子是施耐德的,变频器挪到背面了。应该和加铁壳一样了哟,不知道我四个变频器加电抗器和滤波器要多少钱哟。要是加了还没效果就死了,现在都有点没招了。我上次一个项目和这个配置几乎一模一样,而且那时候是5台变频器。输出用的是普通电缆,一点事都没有,真的是很奇怪啊!我PLC连接扩展模块用了一段延长线,不知道是不是那东西有问题哟。还有安川这种经济型变频器很不怎么样。

楼主:
版主同志啊,我的问题还没就解决啊?能给我想想办法吗?

网友K:
PLC的24V用一个隔离电源试试

网友L:
既然以前的项目没问题。那就重点检查这个项目与以前项目有差异的地方。比方说扩展模块的延长线,加上屏蔽看看,或者缩短一些试试。要减少变频器的干挠,还可以在PLC的交流电源输入端前面加滤波器的,价格也很便宜。
总之多采用排除法,对比法,更换法,应该能解决问题。

也希望你解决之后,还能到这里回一下帖子,让大家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