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PLC怎么处理

楼主(2007-08-29):
我给一公司做的成套柜中,一个柜子内装了4台安川V7的变频器,(安川最便宜那种)功率是一个3.7KW 3个1.5KW。用西门子S7200CN作为柜子逻辑控制,一个CPU226,带4个EM223 16入16出的扩展模块。中间用了一截延长连接线。PLC全是数字量。
目前的状况是开任意3台变频器,PLC没事。但开到第四台后。PLC过一会就受到干扰,现象为输出继电器乱跳,可能一秒钟能跳好几下。
采取了把变频器挪到背板去,变频器输入输出动力线改为屏蔽线。控制线路本来有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的,但都没达到效果。
只有给变频器输入电源加了屏蔽线后,稍微有一定效果。但还是没根本解决问题。
打电话给安川的,让加滤波器和零相电抗器。但不知道加要多少钱,而且也不知道加了能解决不,郁闷啊,公司已经很不高兴了。我搞了7,8年电气了,都是看到干扰模拟量,从没看到数字量都被干扰成这样。
请斑竹和高手都来给我想想招吧!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有便宜的解决办法吗?

我是谁?~

网友:
新手,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A:
你是,输入,干扰,还是,输出,干扰,还是,PLC乱动作,如果,都改变频器的话,代价,就大了,QQ:532609897,交流

网友B:
看看PLC输入端的抗干扰怎样.

网友C:
中间加隔离栅试试

网友D:
以前我也碰到变频器干扰 问题,在一次设备改造中,运行变频器 后客户的一个老仪表出现了计量加块,把变频器和 仪表都接地都没有接地都没有解决.客户意见很大,坚持不换仪表.
最后业务员把客户搞掂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E:
传输性干扰,还是辐射性干扰?

网友F:
将西门子S7200CN柜子电源从异地取得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G:
把变频器加输入电抗器或直流电抗器,再就是PLC 控制线与变频器主回路分开敷设,PLC电源加电源滤波器,这几招能解决大部分干扰.

网友H:
晕!!!!是真干扰啊!

网友I(2008-03-14):
将西门子S7200CN柜子电源从异地取得即可解决问题。

有道理

网友J(2009-07-31):
同意七楼,十个字,十个字

网友K:
PLC的电源取得与变频器的电源不能在同一点,PLC的电源要单独在小母线上取得,再就将PLC的输出到变频器的控制线使用广电隔离、滤波、屏蔽,同时将PLC与变频器要相互隔离一段距离,不能同柜,信号线与电源线也要隔离布置等。

网友L:
建议PLC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并且加上滤波器,继电器电源也要完全隔离

网友M:
对:说不清楚 关于以前我也碰到变频器干扰 问题,在一次设备改造中,运行变频器 后客户的一个老仪表出现了计量加块,把变频器和 仪表都接地都没有接地都没有解决.客户意见很大,坚持不换仪表.
最后业务员把客户搞掂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
内容的回复:

现场仪表不接地浮空会带来安全隐患。而接地没效果是因为你选择的接地点不好,现场往往要多试一些接地点,或者按照接地规范做一个理想接地点工程。另外,为了屏蔽变频器干扰,需要使用屏蔽电缆。对于高频干扰,可以尝试多点电容接地,一点直流接地;

网友N:
最好不要把PLC和变频器装在一个电器柜里,仪表信号线不要多点接地,只要一点接地。

网友O(2010-01-25):
晕,我现在也碰到这个现象。用S7-200和变频组成系统。220KW变频,一开输入全部乱闪,用示波器监控,高次谐波很多,脉冲宽度100US,峰峰值160多伏。

网友P:
如果只是继电器误动作的话, 就加下线圈的RC就好了,另变频器只有输出的电缆才有强干扰,一定要用屏蔽电缆,....

网友P:
还有输出的屏蔽电缆长度不要超过50M

网友Q: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制药机械上的,西门子变频器干扰台达PLC,问供应商,说是给变频器加个输入电抗器就好了;但是我要考虑成本的,后来就用了ABB的变频器,ABB变频器标配输入电抗器,不另外收费;紧提供参考,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建议ABB变频器和西门子PLC配合试试,不行的话,再加外部滤波器

网友R(2010-03-21):
我也遇到过多次,电源及信号均需做屏蔽,你可将模拟量输入改为多段速输入。

楼主(2007-08-29):
我给一公司做的成套柜中,一个柜子内装了4台安川V7的变频器,(安川最便宜那种)功率是一个3.7KW 3个1.5KW。用西门子S7200CN作为柜子逻辑控制,一个CPU226,带4个EM223 16入16出的扩展模块。中间用了一截延长连接线。PLC全是数字量。
目前的状况是开任意3台变频器,PLC没事。但开到第四台后。PLC过一会就受到干扰,现象为输出继电器乱跳,可能一秒钟能跳好几下。
采取了把变频器挪到背板去,变频器输入输出动力线改为屏蔽线。控制线路本来有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的,但都没达到效果。
只有给变频器输入电源加了屏蔽线后,稍微有一定效果。但还是没根本解决问题。
打电话给安川的,让加滤波器和零相电抗器。但不知道加要多少钱,而且也不知道加了能解决不,郁闷啊,公司已经很不高兴了。我搞了7,8年电气了,都是看到干扰模拟量,从没看到数字量都被干扰成这样。
请斑竹和高手都来给我想想招吧!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有便宜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S(2010-03-29):
第一式:检查4台变频器的PE接地线是否接成了一个环形回路接地

第二式:在电气室外用50*50*5t的镀锌角钢埋入地下1.5米,单独给4台变频器做一个PE接地线

网友T:
加电抗器,前面的老兄提过,该线等都是普通的方法,不过有个老专家指导过,可以调整载波频率,老兄试试吧!

网友U(2012-07-09):
那最后楼主有没有解决啊?期待回答

网友V:
从电动车电瓶上拆俩12V电池串联成24V给PLC供电绝对没问题,道理和7楼一样.

网友W:
一般这种柜都装电抗器的吧?先装电抗器试试吧。另外控制线,换成RVSP的试试。

以上是点愚见啊。希望高手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X:
西门子也不是最好的产品,目前都国产化了问题很多啊,安川不是最便宜的,科创思伺服还好,很便宜。。。18062045938

网友Y: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