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频率如何 给定

楼主(2007-08-29):
如何在 程序中 给定变频器的 不同频率 如何变换 就是在画面中 给定一个频率 如何换算到程序中的一个变量中去

网友A:
用逻辑量切换赋值

网友B:
你用模拟量还是通讯控制?控制的变频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通讯 变频是 西门子440

网友C:
你用DP通讯变频还是直接开关量控制变频?

网友D:
可以用可调电阻,也可以在上位上调节

------------------------------------------------------
欢迎光临工控之家,总有一个是你想要的http://www.gkonghome.com

网友B:
通讯 变频是 西门子440
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0-16384对应100%的给定
比如,变频的最高频率基准为50hz, 而你在面板上要设定38hz 那么
38/50*16384= 12452
把这个值通过通讯方式发到变频的速度给定上就可以

楼主:
谢谢  LMHX 就是说 我吧画面给定的值 换算一下 加到sfc 15里 就行了呗  那传送对应的变量 EG:   MW400 如何定义  就是int 就行了是吗

网友E:
通过DCS控制的话,用4-20mA来控制你需要的频率范围>

网友F:
   如果通讯的变频是西门子6se70的呢,按理说也该是0-16384对应100%的给定,可是我见过一例程序里作的是0-8192对应100%的给定.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家了!

网友B:
我吧画面给定的值 换算一下 加到sfc 15里 就行了呗 是的
那传送对应的变量 EG:   MW400 如何定义  就是int 就行了是吗是的

网友B:
to  千山独步:
如果通讯的变频是西门子6se70,也是0-16384对应100%的给定
像你说得那样,不知你试了程序没有,如果确在8192对应50hz,可以确定最高参考频率为100hz

网友F:
如果确在8192对应50hz,那它是如何定义的呢,可以确定最高参考频率为100hz又意味着什么呢?

网友G:
可以用可调电阻,也可以在上位上调节

楼主:
to:  千山独步
  可以把例程 发一份学习学习吗  谢谢   speedzky@sina.com

楼主:
数据 换算老是不对
按照 8192对应 100%的话 定义一个md 400 读画面的百分比 如20
20/100*8192 数据老是益处

网友H:
  (mot_non_converti - valeur_mini) x 27648
  ------------------------------------------- = visualisation
         (valeur_maxi - valeur_mini)

网友B:
 to:  千山独步
最高参考频率为100hz意味着:16384对应100%的给定即100%=100hz

网友I:
严重同意lmhx的说法!!!

网友F:
给大家把采集过来的变频赫兹百分比转换的例子看看,那个MD148是DB块过来的赫兹百分比, MW154是控制另一台变频的速度信号!(这段程序是将采集一台变频的赫兹信号去转换为另一台电机的速度信号)

楼主:
看不到呀 楼上的

网友H:
TO:千山独步你好:
                梯形图你是用什么方法贴上来的,给大家交流一下。
                                          谢谢!

网友F:
我的方法比较笨,用QQ截图工具,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申请中国工控网的VIP用户.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