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有人知道三菱GPP版本软件和232BD的通信线给这样做吗?

楼主(2007-08-29):
我的PLC编程借口坏了。想用232BD来替代编程口,但是不知道这个通信线这样做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422BD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搞定了!!!原来问题如此简单没人愿意回答。

网友A:
用422BD只用以前的SC09线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232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