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空压机并联怎么连接?

楼主(2007-08-29):
我公司两台空压机并联,但压差不同,造成A台一直运转,B台基本都不运转,只有在压力实在达不道的情况下才运转一会,造成A台单机重载!
有的说需要同步压力开关,是什么东西,原理是什么?
现在的配管是B台和A台直接通过三通进储气罐,不知道配管对不对?
大家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深有同感,我们也曾想将2台空压机并联,考虑再三,就是因为上述原因,一直未能实施。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2台空压机并联到储气罐,采用PLC进行智能控制运行。

楼主: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啊??/

用PLC是不是浪费一点了啊!呵呵

网友A:
目前还未实施,也就是上述原因。
用PLC是非常必要,因为:
1、当一台机器不能满足供气时,可以控制2台同时运行。
2、当一台机器可以满足供气时,可以控制2台机器轮换运行。
如要满足以上要求,采用继电器还是比较麻烦的,而PLC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且程序并不复杂。

网友B:
可将两个压力开关改用一个[装在储气罐上],引出开关线控制两台空压机同时起停,如果同时起动负荷太大就在一台上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起动

网友C:
我认为不可并联使用,压力小的会过载

网友D:
我单位有三台空压机并联使用的成功例子,把储气罐并列在同一供气
管道上,要管径要一样. 电器控制 采用一个压力继电器,启动分时控制后2个空压机(往返活塞空压机)
   注意: 3个储气罐上都要装上压力保护阀.

网友E:
可以两台用其中的一台空压机的电气信号,但是另一台的开关要调好。主要是调到另台机的压力比这一台的极限低,否则会造成第二台空机二次启动烧电机。。。。我用过

楼主:
谢谢大家了,如果加两个压力开关可不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啊?

网友F:
注意加卸载的压差

网友G:
建议用PLC
毕竟国产PLC便宜的不过300多元

网友H:
不用那么复杂,两台机用一个压力开关,在电路上做个延时启动电路,压力到了一起停机.
QQ:184994108

网友G:
两台同时启动电流大,且用气量小时频繁启动
应该智能运行
用PLC,气量大时2台都运行,小时轮流运行

网友B:
卸载的压差不太好调,第二台可改用电磁阀卸载与电机同步

网友I:
我单位的4台空压机都是并联的:115立方、115立方、315立方、400立方,用一台控制系统智能控制,可以网络控制,可以手动控制

网友A:
请问:如何取得压力信号源?

网友:
干吗要那么麻烦呢。我这里五台空压机并联,用一台做主机,用它的压力开关的常开触点来控制四个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然后四个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分别调到3S,6S,9S,12S。这样就可以避免几台同时启动。
空压机的压力开关是可以调的,你可以把主机的启停压力调低一点,其它几台的启停压力调高一点,这样就不会出现有的拼命打,有点却到不了启停压力而一直休息。
并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用PLC,因为多数企业的老板都会考虑成本问题,特别是我们这种小公司的电工最难做,做什么都得想一下要多少钱,会不会得到批准,好难啊!

网友B:
停机压力高于主机不卸载的呀

网友J:
不用那么复杂,两台机用一个压力开关,在电路上做个延时启动电路,压力到了一起停机

网友K:
用PLC太浪费了吧!用二个压力开关,及空压机出气口各一个单向阀就行了,但储气罐和空压机上要装上压力保护阀哦!

网友L:
简单又实用的方法是两台机共用一个压力开关,其中一台延时启动,压力到时一起停止.

网友M:
同意李林州的建议

网友N:
谁还有完整的更好一点的方法.

网友O:
一个压力开关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
压力开关控制中继 中继的常开点一个控制主机 一个控制时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再控制,另外一台电机

刚入江湖

网友P:
你可以在储气罐上装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同时控制两台空压机的启停。要这么就是你两台空压机的压力表的数值调的不一样。

网友Q:
要什么那么复杂,又PLC又压力开关又延时.把吸气卸荷阀用同一个气源控制就可以啦.我公司原来就是这样,两用一转,每逢一转机都要话十分钟调到压力相同.后来我改了,几个接头几米气管.

网友R:
用延时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S(2007-10-27):
采用赤峰翰通技术:四台空压机(吹瓶用)并联储气罐后在给四台吹瓶机供气,其中一台改变频控制一拖四三台工频可起停切换一台变频做调解,去掉所有压力开关,加装一个远传压力表,不但满足工艺还可节能。13624762299

网友T:
空压机上不能调压力吗?直接将出气压力调到一样的不就行了吗?如果空压机这种功能都没有,那是什么货呀,换掉得了。

网友U:
十几台,人控制。

网友V(2008-04-27):
可以,你可以去根据它的每台的压力去装相应的压力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T:
空压机上不能调压力吗?直接将出气压力调到一样的不就行了吗?如果空压机这种功能都没有,那是什么货呀,换掉得了。

是 能调压力的,但是压力不可能完全调节的一样的 ,没 这个能力吖

网友W:
强烈建议用PLC。继电器控制太麻烦。能用两台空压机还在乎在加一小台PLC。而且两台同时磨损,对设备的稳定性很有帮助。

网友X:
不用的。我们公司四台空压机,直接并联的,只要吧每台的压力调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Y:
最简单就是两台共用一个压力开关,PLC啊,没事找麻烦

网友Z: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需要PLC吗?压力表就可以实现

网友AA:
引用 网友X:
不用的。我们公司四台空压机,直接并联的,只要吧每台的压力调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们这两台就用问题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需要PLC吗?压力表就可以实现

但是必须 要两台一起启动吖

网友AB:
引用 网友J:
不用那么复杂,两台机用一个压力开关,在电路上做个延时启动电路,压力到了一起停机

我厂里就是这样,用了2年多。

网友AC:
     我们也是这样用的。

    直接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作为空压机的启动停止 开关信号,  再加中继、时间继电器等。控制两台的轮流启动等。。

网友AD:
建议改造为变频机,一来可以减少很多电费、能耗,并可以做简单的联控通过压力设定,或者建议用联控装置联控,也可以考虑串口联控,节省成本

我司专业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联控的自动化企业

有事情可以联系,顾君13917052296

网友AE:
可以考虑把几乎不运转的那台空压机的压力开关调整一下啊

网友AF:
20楼的建议很好,如果再加点电路手动更换主机效果还会更好.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学习了。顶一下。

就是这样的用不了去找什么PLC,浪费。

网友AI:
用PLC可以麻烦,有附属电路,如24V电源,隔离继电器等,干脆用个220V的LOGO!实现简单;

网友AJ:
我同意50楼的说法,呵呵

网友AK:
我当年用过阿特拉斯的G22,我调的参数加载压力,卸载压力错开,比如A6.6/7.2,B5.5/7.0,当然是共用储气罐的

网友AL: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网友AM:
不考虑启动电流问题将靠近出器官最近的空压机的压力开关同时去控制另一台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后者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也可以避免同时启动电流大的问题

网友AN:
可将两个压力开关改用一个[装在储气罐上],引出开关线控制两台空压机同时起停,如果同时起动负荷太大就在一台上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起动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O:
压力表就可以实现 !

网友AP:
 ;

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AP:
发错了

是电接点压力表

没有打完字

网友AP:
请楼主删掉以上几贴

网友AQ: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两只电接点压力表,可以到了一段时间后人工轮换!

网友AQ:
也可以两台都送上电,互为补位!

网友AR:
这么简单的线路干嘛非要用PLC?

网友AS:
我做过,使用小型通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组成的控制,使用至今没有问题,开始一个作为主机另一个作为辅机,主机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压力辅机马上启动,这个周期完成后,再将辅机转为主机,主机转为辅机,周而复始,两台设备都能得到休息,都能满足要求,费用大概在300圆左右。

网友AT:
用PLC来控制方便,不占空间,而且好用.

网友AU:
方法真的不少

网友AV: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AW(2012-06-22):
我们公司两台空压机也是并联连接的,我在其中一台接了一个单向阀。但是A机先启动,它就一直运行;用手动切换到B机,那B机就一直运行;其中一台压力先打到停机,另一台就一直运行。后者压力与前者压力差两公斤,故一台空压机就不停机了。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简单办法解决掉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X:
我司10多台22KW-120KW的空压机都是并联运行的,只要在空压机的卸 载和加载压力作适当的调整就可以了。当然要想准确控制最好是加PLC和变频器,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停止某些机和保证系统的压力稳定

网友AY:
其实很简单的,两台空压机压力开关进行串并一哈,就行了,那台空压机压力到了,两台都卸荷,。那台先卸荷到加载时都一起加载,就像两开关控制一各灯

网友AO:
1、用电接点压力表,检测压力设定压力;

2、压力高于设定值,一台运行;

3、压力低于设定值,两台运行;

4、压力超过极限时两台停机;